CPU占用率不高却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1):
一主机双核E4400 2G  160G   7300独立显卡 技嘉945主板 长城电源 硬盘扫描过正常  内存用微软测试软件测过,正常,使用过程中死机,但是CPU占用率不高,遇到好几次这种问题了,有时候刚装不长时间的系统也会出现,我装的都是不错的杀毒软件不像是系统问题,到底哪里的问题,有遇到这种问题 ,并解决的吗

网友A:
软件冲突?把不必要的硬件都拆掉看看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有时测了也不尊

网友:
死机的原因有很多的  既然你不会修 还是送去专业的地方修把

网友:
b  不好说,,有可能是温度问题吧

网友:
引起死的内存   cpu散热不足    还有主板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或GPU过热导致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软件呀不要安杀毒软件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散热不好啊?或者系统不好也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冲突?把不必要的硬件都拆掉看看

那是指那些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软件呀不要安杀毒软件试一试

做过没几天的系统,偶尔的,并不经常死机的,但机器是我亲戚的在我这里出现的问题,当时正播放着网络电视,挂了三个QQ,网络电视正常播放,鼠标能动,点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死机问题多了,硬盘,内存,主板都有可能,最好是代换法

网友C:
看看你的CPU风扇是不是太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CPU风扇是不是太脏了

不脏,给亲戚装的,顶多一个月,装的是二手的,但用的是品牌机风扇,

网友:
你看cpu散热怎么样?

网友:
内存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也测了内存没问题,结果换了内存一切Ok

网友:
大概多久死一回机啊?如果开机就死机,那多半硬件有问题,如果用了一段时间才死机就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先检查一下散热方面吧!

网友:
又可能是电源带不起哦

网友:
呵呵,换条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鲁大师测测温度先、、、、

网友:
系统死机很多都会引起,内存,硬盘,系统,主板等等

网友:
是不是桥有虚焊啊 像这种疑难杂症的 很多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死机的原因很多:1、硬盘不好,温度一高就完。2、内存不好,可以换条内存试。3、CPU风扇不好,转速慢,或者没装好。涂上导热胶,重装安装。4、主板的原因。

网友:
死机的故障千奇百怪,,一下子很难确定,只能逐一排查

网友:
多数是温度的问题,散热不太好。

网友:
请楼主测试一下你的CPU、显卡温度。是否过高?

内存用memtest检测下有无错误?

然后,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或电源老化造成的。

网友:
电脑无非就是软件和硬件两大块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排除。方法是先重装系统,只装基本的软件,然后看还死不死,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多数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CPU高也不一定会死机,我的服务器长期CPU100%都没死机过。出现经常死机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如CPU散热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2011-10-21):
换个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你可能测一下温度。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引起,如果你有配件可以把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部件替换一下试试,就像楼上的朋友们说的那些配件。

网友:
硬盘慢也会死机

网友:
从一下几个方面考虑:
1,如果死机的时间规律的话,一般的思路是CPU散热问题,看看你的CPU和散热片的导热硅脂是否良好
2,如时间不规律,就要从软件冲突和硬件冲突上来排查,当然咱们的顺序是先软后硬。先不要上驱动装上裸系统,驱动分别按次序装,主板芯片组INF,CUP双核补丁,AGP驱动,SOUND驱动,LAN驱动,前三个驱动尽量要重新启动电脑,后边的注销一下就行(可以偷懒,嘻嘻!!)此过程中死机就可以判断是哪个驱动的问题了。硬件就只能用替换法了
3,判断电源或者主板的供电是不是功率不足。希望楼主说明具体主板的型号,方便大家能判断是不是主板或者电源的功率不足造成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主板或者CPU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手摸一摸cpu位置的温度,如果不热,在摸一摸桥的温度。个人觉得北桥过热的问题比较大一点。

网友:
先把温度的问题查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只能用替换法,一个个的换下来试,这种软故障不好查,要一个一个的试才能解决。

网友:
注意看下温度

网友:
以前碰到这问题

网友:
清理下灰尘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先检查基本的一些。用监控软件检测一下温度。看看有没有异常。观察死机是否有规律性。硬盘是否有坏道。最好可以替换法检查一下

网友: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有的南桥容易坏 的。

网友:
945主板会有

网友:
用软件在dos下做内存老化测试。一般是内存不良引起。我就试过,内存测试短时间是没问题的,测试时间 一长,内存就变红了。

网友:
你有充足的时间就用替换法来试下。。。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