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C主板,雷击后的麻烦有一块ICS954147BFLF加电就发烫?这是一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1-09-11):
网卡坏了,没拆芯片下来。主板用了一段时间,有时开机死机没显示等。直到现在通电最终都没显示了,插上电源线,网卡发热。把芯片拆了。加电还是没显示,有一块ICS954147BFLF加电就发烫?这是一个什么芯片?发烫正常吗?

网友(点评):
时钟芯片

网友:
上个图看看,应该是IO吧

网友:
时钟芯片!!

网友:
时钟IC烫一点是正常

网友:
这块不就是时钟芯片吗?

网友:
时钟芯片一开机就有温度,但不炀手,这是正常!

网友:
非常烫,根本上不可以接触5秒。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短路,还有你的晶振

网友:
有些机子上时钟IC是非常烫的,暂且不管它。你这个故障可能是网卡损坏后没有及时取下来,时间久了怕是影响到SB了吧。既然不能显示就按照流程一步步来维修吧。

网友:
不通电的情况下时钟芯片会发热是不正常的,换个时钟芯片拭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