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楼主(2011-09-11):
能点亮  但是不能装系统  在系统100%裹进去后重启  在滚动条后黑屏  又有数据接收  我收料一个一样的 他说是南桥  我加热还是一样  BIOS我刷过  请问这一般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情况,最后发现是桥旁边的滤波电容鼓包了,换了一个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U盘能进PE  但是不能GOST  一开出来  马上就自动关了  不接硬盘就能进去

网友:
他的外观都 是很好的

网友:
用WINPE 试一下

网友:
进PE是可以的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 用U盘就不能装  用碟片是可以装的  但是在裹好重启后在滚动条后就黑屏

网友:
换BIOS试试

网友:
就一块板子  那去换呀  他还是双BIOS的

网友:
几个版本都刷了的

网友:
会是晶振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