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65PM 维修 多P组图不高清

楼主(2011-09-11):
型号:顶星TM-865PM
问题:一通电风扇一转即停。
遐想:十有八九是CPU部份问题了,马上断电,拔掉12v4P,触发,正常不保护了.

CPU供电由一个sc2643带三个sc1211.

先打下阻值,第一组上管G对地二极体值578,正常

第二组,由100多一直升197。。。。。。。感觉不正常,先不管,继续。。。

第三组,为579,对比之下,第二组肯定不正常了。

上炮

把第二组的管子拆下来

DS短了,坏掉~~

照片不给力!

麻烦翻出料板。

更换后,打二极体值为290,晕,还是不对啊~~~

换这相的SC1211试试吧,从未知好坏的原件堆里找到.

更换好后,打值为555,貌似正常了!

上假负载触发,CPU供电出来了~~~

断了再触发了几次,跑马正常,但是没显示,吖,多灾多难啊。

接口有接触不良的样子,马上清洁了下。

还是不显示!!!连续触发了几次,来了来了,又故障还原了,又出现一转即停了。

再测发现MOS上管又穿了,难道主驱动有问题?

再次翻不知道好坏的配件堆。
更换上去后,也把损坏的MOS也换了,触发,风扇一直转没有断,但CPU没电压出来,看来这个2643是坏的,没办法了,太不给力了,只有这么一个,这板只能放下来......

上排是原来坏的,下面是光荣牺牲的!

最后照一个我搞过得地方!虽然没搞好,但不是我得错啊。

这客户是一个公司的,一起拿了两台过来,另外一片时AM2的,没北桥供电,PWM发烫,更换PWM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修修没意思了

网友:
没零件换。。。
烧管的不一定是这一组坏啊。可能是其他组不工作导致这一组累死了。
你要测每组上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否平衡。具体的课件中有写!

网友(点评):
中间那会换上好的时候我测过上管得G,电压只差0.0几啊,应该是正常吧,就是开机分钟又挂了

网友:
饼哥如何找出偷懒那位啊?

网友(点评):
每组上管和下管控制极电压要相近

网友:
学习中。。。。。。。。

我是刚来的 -10 杂迅维的学员都灌水啊

网友:
学习了..这么老的板子修修也意思不大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以前修过几个

网友:
就说没件 买件太贵修得没价值

网友:
如果换了管子再烧的话,我就会把主供电IC+8脚+一组场管,全干掉。不行就丢掉。
   你的料板好吓人,只有半边。

网友:
老大坏那么多东西,你的料板真齐全啊。

网友:
下一次直接换一组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还是总烧那个管子啊 是供电不稳 还是什么啊??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啊 谢谢分享

网友A:
感觉SC264VX芯片的板问题比较多,我手头有3块独显磐正754(VIA芯片组),都同一个故障,无核心供电,内存电压偏低0.9V、2.1V,其它供电2.5V、1.5V有,就是不出来VCOR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觉SC264VX芯片的板问题比较多,我手头有3块独显磐正754(VIA芯片组),都同一个故障,无核心供电,内存电 ...

查SC264,9脚VCC12V,VID0-4全3.3V,PG0.4V(相连的电阻另一边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SC264,9脚VCC12V,VID0-4全3.3V,PG0.4V(相连的电阻另一边3.3V)

23脚 OUTSEN 0V

网友:
本人遇到此类情况一般是,场管原值代换,此相位从IC更换,主IC也一并更换了,绝不会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
12v4P  就是说不插CPU供电??只插20脚?

网友(2015-11-04):
可以换一组上管或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