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机不显 都跑号

楼主(2011-09-11):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刷过BIOS  加焊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ec,bios都加焊下

网友:
都加焊过了 无果啊

网友:
要提供测试数据才好帮你呀

网友:
故障不明,不好帮你!

网友:
就是有时开机不显,都跑号了 但屏不亮    有时开机等十几分钟才能开机,EC都加焊过了  BOIS也刷了 就是不行

网友(点评):
等10几分钟,估计是哪里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