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61换屏 显示不全

楼主(2011-09-11):
明基S61  换了块屏 12.1的宽屏 换了屏之后 分辨率只有1024*768   换了屏上的码片也还是只有这个分辨率  哪位有换过的  告诉下是哪的问题  注: 机器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屏定的是全新的屏  卖屏的跟我是老关系了 不会坑我

网友:
你看看换的屏是不是型号一模一样

网友:
你的屏是不是用转接头的那种啊?要不就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型号不多吧

网友:
屏型号不对吧

网友:
屏的分辨率怎么看呢?

网友:
最好换-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