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机真爱S8160到滚动条死机维修

楼主(2011-09-11):
主板是精英代工,型号761GXM-M主板,检测过程,依次换电源,内存,硬盘均无效。拆出主板测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刷了BIOS还是一样。打SB阻值正常,顺手测了一个USB口阻值500多,也正常。拿起板子细细打量看有没有断线掉件的,也没发现异常。还是怀疑SB的问题,无意间再次测USB阻值,发现问题了,一个300多,一个500多,沿着300多得线跑到SB里了,找料板966L的桥,换上试机,顺利进系统,到此修复。
提醒大家的是:打USB阻值,不要打一个,建议有几个USB口,就都打一遍,对比阻值,(第二次打的USB口是另外一个)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从usb也能查出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哦,好谢谢,我加你为好友,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你好吗/

网友:
usb二级体值是都要打的

网友:
学到了  要全面测试不能偷懒不测 说不定问题就在这里  USB对地阻止不正常 南桥坏的可能多  难事南桥里面集成很多模块   不能光凭USB的对地阻止来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也是到滚动条死机    换过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提供

网友:
单桥的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比较多了

网友:
打USB如果打到有0了,就不用打了,呵呵。滚动条死机,就要全打了,因为南桥里的USB有好几组啊,不一定是哪一组坏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1-10-28):
哦  楼主说的哦很有道理  记住了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一般打南桥SB的阻值,第一测USB的阻值外,第二打 CPU座到SB的阻值。还打那些测试点的阻值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一般打南桥SB的阻值,第一测USB的阻值外,第二打 CPU座到SB的阻值。还打那些测试点的阻值 ...

要是南桥测PCI阻值即可

网友:
打USB是打数据还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南桥测PCI阻值即可

谢谢提醒。,如果二极体有偏差大的话。那也说明南桥有问题,测PCI的数据地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南桥测PCI阻值即可

那是打到 1 是坏 还是 0 是坏啊 能确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