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晒土炮!! NF芯片难不倒!土炮加焊BGA~~!~~有返修台的别见笑啊~~~

楼主(2011-09-11):
     昨天用土炮做了三块显卡,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9676&page=2#pid4346461闲来无事趁手里正好有两块NF单桥的主板桥虚焊。拿出来晒晒吧...
             00不过

                手压着能跑码
              上咱的土炮干吧.........................................

               桥旁边电容焊掉了..可别烘爆了!
             预热.....
          差不多该上下加工了~~直到芯片能动.
            稍微的动下..这步是关键,不能太猛!

          OK!这土炮有两个发热管,直接拔电!风扇对着散热~~~~~~
          上机测试代码一路狂奔~~
            亮了吧小样~~!!

网友(点评):
你让我的380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别人分享经验,要加分支持下

网友(点评):
楼主这样温度怎么控制呀

网友:
真的很强大 祝楼主生意越做越大

网友:
你厉害  说说 你的土炮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下面一个暖手宝,上面一个8205

网友:
以后我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土炮用习惯了还舍得换大炮吗

网友:
难道说比BGA还牛X

网友:
土炮到底怎么做的呀,接下来还做大炮吗

网友:
温度 风量 风口距离 这些关键参数不能不给啊,刚把桥给吹爆了

网友:
你的土炮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还有,底部加热,那些贴片元件的焊锡不会熔?不会掉下来?

网友:
晕,那么多人都没看出来?底下那个不就是个冬天用的取暖器吗

网友:
这个炮要技术好才搞的服他啊

网友:
这些只是传说,别整了,没啥意思,你这炮能整T61吗,客户笔记本的板你敢用它上吗?总有一天当你意识到它不行时,证明你的技术才有了长进。BGA机器都觉得有点跟不上维修了.何况这个.

网友:
设备再怎么说也是辅助工具,技术才是关键

网友:
这机子只能用来加焊,我以前一直用(用电炉丝的),但其实加焊都可以不用这个,直接用风枪都可以,真正要坐BGA还的用BGA返修台,而且还不能太差的,

网友:
技术和设备 都是必要的   缺一不可啊   牛B的技术后面必须要有  强大的设备支持

网友:
这个靠经验哦,,8205没显示温度的。那个取暖器也没温度显示.......。上面的温度风度调的不要太大。我用8205风度温度开完了。

网友:
希望楼主越做越好,目前这样是个好的开始,还需不断改进。(这样加焊很容易管不久)。

网友:
又见楼主,支持下,我家也有取暖器放着没用,等有空了也拿它来杀显卡!

网友:
看来俺以后不用买BGA了,整个类似的。

网友:
弄坏了多少成功的?

网友:
用土炮 只是没有办法才这样   有BGA  谁用这个啊   如果是一块苹果的主板  I3主板 你也像现在这样吗? 用土炮和BGA    就像人一样 遇什么样的人 说什么样的话

网友:
哈哈,啥时候,把作土炮的经验给弟兄们说说

网友:
我这几天也在用自制的土炮bga成功做桥和gpu,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不重植球的话使用寿命很短的返修率极高,很多这样加焊的板子一般一两个月就玩完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牌子哪个型号风枪,多少钱,介绍下我也去买个

网友:
高手啊,土炮不错,下面那个是烤火的管子吗,呵呵

网友:
一如 学三天天下无敌,学三年……

网友:
说实话我玩过土炮,成功率全靠人操作,返修很高

网友:
这个土炮发的是紫光,秘密所在?

网友:
论坛里有人用电饭锅做BGA的,现在又出现这个,一个比一个强,我淘了个红外预热台,不好用,加热不均

网友:
楼主手感很好嘛 老手啊

网友:
猛的饿一塌糊涂。。。。。。。。。。。。。。。。。。。。。。。。。。。。

网友:
如果作无铅的成功率高吗?麻烦楼主说一下,如高的话,俺也弄个土炮玩玩。

网友:
用这个...像结婚一样。没感情是不行的...就怕你心急....耗不起时间。。多多的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