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 USB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11):
这台机器客户拿过来时说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拆机测试所有USB口的阻值都正常,USB口供电也正常。根据电路图测USB 电路中相关的几个信号:CLKUSB_48 、USB_RBIAS_PN, 都是正常的(见下图)

看样子没办法了,只有换个南桥看看。
半小时后南桥换好,可现象还是一样,这下把我给郁闷坏了。拿着主板翻来覆去的看来看去,最后发现在南桥背面发现一电阻R555(0欧)撞掉了,查电路图得知R555连接+3V_S5到南桥,心里一阵欢喜故障肯定找到了。果然换上一0欧电阻后所有USB口都好用了,但想不明白这组供电没有的话竟会引起USB口不能用,还忘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南桥没有这个电压 竟然一切正常就USB不能用...牛

网友:
你说的这个供电可能关系到usb的模块

网友: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确实的多注意

网友:
这倒是想像不到的事

网友:
找个电压是不是USB模组的工作电压

网友:
我上次也是有台NEC的老机器,USB全不能用,是供电的断线了。。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很多问题是从理论上说不通的

网友:
USB模块没了供电内部不工作。修机还是先目测,再动手测量,最后再动主板,这习惯比较好。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可能只是一个分支,主s5没有估计开不了机

网友:
南桥没有这个电压 竟然一切正常就USB不能用...

网友:
也可能是你换南桥的时候撞掉的

网友:
刷 个 BIOS   试下

网友:
这机器也是修了好几天才弄出来的,应该不是做桥的时候把电阻撞飞了,

网友:
这种机子南桥很爱坏的   估计坏了就OK了吧

网友:
可能这个R555过来的+3V_S5只是单单给南桥的USB模块供电吧。而能开机使用。说不定南桥的开机模块有正常的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网友:
按理说如果南桥缺少电压有可能开不了机,或者有其他问题,USB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模块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