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11):
技术信息:Stop:0x0000007E(0xc00000005,0xc3299E2,0xFCC36C34,0xFCC36930)
电脑蓝屏

网友:
多半内存坏了

网友:
什么样情况下蓝屏,详细点。

网友:
多半是内存相关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内存引起的蓝屏
换一条内存试试吧!!!
百分之九十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手里有件的话就 先换条内存看下,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情况引起,比如驱动,内存等等,首先的看你是什么原因引起蓝屏,

网友:
是啊,是内存的话,先换了一根看一看,不行的话,在换一个硬盘看一看,一般都能解觉的啊

网友:
蓝屏看代码我想没有一点意义。不一定就是内存的问题,我想先解决软件方面的故障,再查硬件。软件方面就是先装系统看看会不会。硬件方面就是利用专业的检测软件查内存,硬盘,显卡之类的有没有故障。不过。一般的都是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我遇到过,换了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0x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
可以用启动光盘里的测试软件测试下内存,现在启动光盘里基本都有!

网友:
不是内存可能就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换条内存先

网友:
别看代码,一个个替换排除。。从软倒硬

网友A:
一般是内存问题,你试一下把内存重插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条内存试一下了

网友:
先改一下串口模式试试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显卡

网友:
蓝屏最不好弄 牵扯的问题很多!
一般7E换系统就好!
不行就果断换内存
另外显卡硬盘也可导致!

网友:
蓝屏大致可分为 软件和硬件引起的   软件包括系统问题    硬件包括硬盘中途停车    内存不良   显卡不良 都可以引起蓝屏

网友:
有可能重装个系统有好了   代码是内存的含义  处理方式要试着看哟

网友:
遇到南屏的就先擦擦内存,不行在重新安装个系统

网友:
先看南屏代码是多少,在决定范围,这样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2011-10-16):
从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B(2016-07-31):
手里有台戴尔1450笔记本进PE就蓝屏代码07E 换了内容也没有个卵用。啥情况有谁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台戴尔1450笔记本进PE就蓝屏代码07E 换了内容也没有个卵用。啥情况有谁碰到过

07e是Windows系统进程错误,大多数是硬件不兼容引起的,你把硬盘 内存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