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C410-B不跑码

楼主(2011-09-11):
一片联想 RC410-B  加电不跑马,电压都测了正常,不短路。还有座子灯照了全亮。 复位灯每3秒闪一下,BIOS也刷了 ,I/O也换了
无从下手了,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点评):
此板通病就是U座虚汗。可以压着试试,负载上都不全面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南北桥

网友:
查内存供电,如果正常,换正品内存测试。

网友:
查所有的总线,打阻值。

网友:
资料确定刷对了吗?

网友A:
北桥和U座比较喜欢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复杂的问题,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查下南北桥之间的总线

网友:
这种板内存不过是通病,,,先查CPU供电,再内存的

网友:
楼上的,不是先内存在CPU吗,你这不是搞反了吗

网友:
此板换过几个桥,一打雷桥必挂

网友B:
这个板子同样故障加焊cpu座子好了

网友C:
我手上有块样的主板,故障也样,好久了到现在也没解决,希望楼主修好后,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同样故障加焊cpu座子好了

座子量了 没量到空点的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了一下北桥 跑马了  哈哈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块样的主板,故障也样,好久了到现在也没解决,希望楼主修好后,说下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了一下北桥 跑马了  哈哈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U座比较喜欢有问题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了一下北桥 跑马了  哈哈还在测试中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郁闷啊

你的U 到北桥 到南桥的线跑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过....加焊U座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加焊了一下 北桥好了

呵呵...是不是加焊北桥的时候座的锡点也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不是加焊北桥的时候座的锡点也融化了.....

没注意,反正现在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不是主板的问题。是CPU烧了。

网友:
灯座子不是可以看出来总线断没断线嘛?

网友:
CPU座子灯全亮也不代表没问题。了。。。。需要打阻止才能确定。肯定

网友(点评):
还有这回事,我没用过灯座的假负载

网友:
查一下CUP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之谈,775的加焊北桥我还没大见识过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