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研究下这个是什么接口..有点蒙 求解答..新人谅解

楼主(2011-09-11):
这个屏优派VE500   30+45针FFC排插屏  但是转到驱动板就是上面那个接口 那个是什么接口啊  求解...  扣不小心焊坏了  驱动板是好的     请问下哪里有这个借口卖 或者这个是什么接口?

网友:
这个接口是扣式的TTL吧 ,好少有得买.

网友:
这个接口蛮多主板上是一样的,直接找一个 宽度和针脚排列一样的就可以互换

网友:
这么小的图,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TTL的   图看不清楚   你还是查下接口定义吧

网友:
一根线一根线的慢慢接,自食恶果吧

网友:
找不到的话,仔细排列,可以飞线

网友:
飞线吧,仔细看看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了!
重新发清楚的图片,再帮你找找找看。

网友:
看不清杨柳啊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了

网友:
找不到就慢慢接吧,也没几根线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哦!

网友:
有找的功夫,接下也好了

网友:
没事做的话就接一下囖!

网友:
图片不清楚!

网友:
接吧,接吧,找它干啥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