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使用问题..老鸟开导开导新手

楼主(2011-09-11):
买了个EP1122编程器...没用过编程器  基本修液晶都用通用板大部分修电源板....

一直没用到    大概使用方法

连接电脑的驱动要不要装

以及烧录注意什么

为什么我WIN7安装  程序都是错误

郁闷...

网友(点评):
编程器必须安装在Xp系统下。

网友A:
你看下编程软件能不能在WIN7下使用     先看使用说明   编程器使用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你需要向卖家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编程软件能不能在WIN7下使用     先看使用说明   编程器使用很简单的

没有人带进去 难  对于没用过的  就是一通百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