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电压,内存电压跳变。哥哥帮忙?

楼主(2011-09-11):
主板FOXCONN 型号:915A05-PL-GLS CPU无电压,内存2.5电压跳变 一直低到高。循环 哭了。搞不起来。哥哥帮忙,VTT1.2有。换过CPU主供电芯片,依旧。。

网友(点评):
你要先修出内存供电才有后面的核心供电的

网友(点评):
找到与场管G极相连的8脚供电 换掉 同型号代换 只对新手 高手们都知道8脚的芯片很多都可以代换的 也能查出复杂的工作条件

网友:
欧也新人,呼吁哥哥帮帮

网友:
对按时序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啊,先把内存供电修好~~~~

网友:
换内存供电八角……

网友:
芯片组是什么的?看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管,有没有被击穿?没有换个八角试试!应该先修内存供电!不要先搞U的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他G及接到了一个TL431了,可是我量了他正常的啊电压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内存正常了,一般cpu供电也就正常了。

网友:
内存供电     场馆    电源管理芯片   全换   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