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电源ICEA1532A可以用TEA1530A小改后可以代用

楼主(2011-09-11):
今天接了个107s7的机子电源故障查出EA1532坏了,手头只有TEA1530,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看了两个IC的资料。 动手了,把原板子的接6脚的线路切断,因为TEA1530的7脚是空脚,再把1530A的6.7脚焊接短路 。1530A的5脚翘起飞线到原板子的接6脚的线路切断的前面。其他1.2.3.4.8 脚不用改。很简单吧(不会意思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看懂了没?)。试机成功了

网友:
06年的ID?元老啊,膜拜一下。
表达得很清楚,替元件不齐的朋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