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2A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11):
联想 C462A    来时说不开机  我上电试了下  电流能上到1.7左右 屏不亮..客户说好像打雷打的.然后就拆机发现网卡短了  把网卡拆掉   待机正常 按开关怎么也不触发  有时按个几十下能触发一次.触发后屏是亮的 ,后不注意按到的联想的一键恢复按键 这个管用  用它开关机很正常的  用它开后再用开关按键只要不断电一直有用的.拔掉电源再试又不行了  再按下一键恢复按键就又可以用,,难道南桥也坏了..用人见过这个情况吗.么解决的.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你查下开关3V上拉电阻的阻值有没有变大

网友:
把SB32.768晶振与揩振电容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