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接口的维修

楼主(2011-09-11):
网卡接口:SB通过PCIE1X到网卡芯片再到网络滤波器再到网卡接口
而网卡芯片又有        EEPROM即MAC地址芯片和25M时钟晶振。

故障:网卡无法识别或系统设备管理里有黄色叹号,网卡驱动无法正常安装。
检修:此类故障通常由网卡芯片及相关元件功能故障导致,和接口线路无关。
步骤:
1:供电。2:时钟。3:复位。4:检查网卡芯片与南桥的数据、时钟信号通路是否正常,一对南桥到网卡芯片,一对网卡芯片到南桥、一对时钟。5:排查EEPROM芯片内部数据是否丢失等。6:更换网卡芯片测试。此外南桥内部PCI E 总线控制器出现故障也会导致网卡芯片出现识别问题。

故障:在系统里可以正常识别并正确安装网卡驱动,但在系统网络连接状态中显示红叉或出现网络连接相关故障。
检修:此类故障除了网卡芯片自身功能外。还很有可能和网卡的接口线路有关系。
1:观察接口,排查接口是否存在引脚偏移、塌陷等可能,
2:测试接口对应的八根数据线的对地阻抗。是否存开路、短路,必要时替换滤波线圈测试。3:更换网卡芯片测试。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以前有遇到一块IBM的板,本地连接一直会不停地断线再连接,可能也是网卡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2014-12-16):
客户送来的工控板好多都是被雷击的   交警队  里的 电子眼  红绿灯

网友(2016-07-25):
现在的网卡接口里集成了数据泵,直接测量网卡接口的八根金属弹片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的呢?

网友(2016-09-23):
有两块H55主板,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也换过网卡芯片,接口也换了,就是网卡无法识别,也就是没有本地连接。请问怎么搞?

网友(2020-01-14):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就是上面说的PCI总线出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