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1-09-11):
请问各位联想F41笔记本花屏,用风枪加焊显卡芯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风枪的温度调到多少跟加热多长时间?

网友:
风枪吹一下只能维持最多俩三天     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250度吹20秒左右        300度吹15左右      基本上可以点亮的

网友:
这 是便宜的用法:“想便宜是吧,出门不保”,这招挺好用的

网友:
要是想保证质量最好还是用bga对芯片从新植球

网友:
你可以这样确认是显卡引起的还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不重做不是办法的 ,不然很快又要返修

网友:
风枪的话容易鼓包吧,还是用BGA加焊下好

网友:
修电脑 要用专业工具才能觖决问题  多花钱

网友:
建议换改良显卡 一步到位

网友:
用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300多度。。环绕着芯片上方1-2厘米。吹30秒左右。。如果真是显卡问题可以解决。。但这种方法一般只能治标。。。要解决根本问题还需BGA。重植珠。最好用631.这款修的太多了。。。

网友:
风枪做不了,做好是摘下来重新做。不行就直接换了。

网友:
吹之前 先看一下是不是接触不好  记得好像是显卡版的。我遇到几台都是从新拔插就能点亮。

网友:
最好是用BGA加焊

网友:
从新植珠吧还能用的时间长点啊

网友:
可以,我做过,我用的是350度,不看时间关键是吹化,最好重植效果好些,如果不是经常用风枪做的话要注意别吹掉东西还有就是板子冒泡

网友:
加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建议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