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GCT-M2 不跑码(已修好)

楼主(2011-09-11):
今天有时间有将9号的板(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336-1-1.html)拿出来研究,客户催得急呀:过节了没电脑玩,月饼吃不香。今天第三天了一直在想:U座加焊过; IO 换了(原型号是IT8718F-S查PDF知IT8712F-S可代),SN(NH80821GB 这个桥容易坏)也换了 连网卡都卸了 始终没复位信号电压跳变(按复位键),状态如下:

一直再想这个三极管(下图表笔所指已更换 在料板上找了个MOS管)位于VTT1.2V 附近有个358DM 它的第一脚接这个三级管的G极)既然烧鼓包了(已看不清楚标识):

“顺藤摸瓜”  跑电路查他的三个脚走向,G极接358DM(上图表笔下8pin芯片)的1pin 电压约为10.5V  D极约3.1V S极约0.4V)打S极对地阻值 几乎为0欧,顺着S端跑线路,发现S端接一个电感后  就是两个电容(一个100UF/16V 电解电容,下图表笔所指就是这个电解电容;另 一个贴片电容到地),之后接到NB下面去了:

呵呵!看来问题应该是NB,去掉上面的三个元件 接到NB下的这条线路短路依然。确定杀NB(型号QG82945GC),从废料板上拆了个同型号的NB装上(上面三极管S极对地有560阻值显示):

哇哈哈!!泡码了!成功了

上面提到的那个三极管S极电压当然也由原来的0.4V升到2.5V啦

维修到此结束!点上一根烟 爽啊 小憩!150到手哪!淡定

通过这次维修 也走了不少弯路,看来以后修板前先观察元件外观有无异常再下手,有元件异常就要跑线路查相关电路。查个水落死出再说。 呵呵!不当之处望各位多提宝贵意见  ....
  另外 请教下 北桥供电到底有几组,就这个板而言。VTT1.2V是其中一组

看看后面电路 也就是

网友:
这2.5 是给集成显卡DAC的吧

网友:
2楼说的对 修的时候忘了这是集显的 忽略了检查这组电压

网友:
呵呵 很给;力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真的很淡定,不过这板二手估计也就70-80元吧,楼主那儿是那里啊,做个桥能收这个价?我这 里只能收30-40元。

网友:
有点小贵啊

网友:
楼主牛 ,支持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A:
你在哪哦 测试的NB都要30 40 该行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哦 测试的NB都要30 40 该行算了

真的 这样的就换板了  能收到150 了不起

网友:
唉~~我们这这行木有前途了,台式机板基本不修了,只修笔记本

网友:
支持,我们这边独立板加30都直接换了。集成的还有点修复价值。楼主很细心。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整机能收到150也算可以了,如果是同行拿过来,是这种就说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台机板能到150真不错了。一般桥问题除了加焊都是建议报废处理。目前情况板子成本太低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主板都不用这个价格了,楼主能收150应该是公司客户吧。

网友:
一般北桥坏了都不修了,划不来了

网友:
淡定了,遇见换桥,我就害怕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这个板子,是证券中心联想的无盘工作站定制的机器,BIOS里面把能关的都关了,我用ESC的BIOS刷上去,悲剧了,开不了机器

网友:
431稳压后给运放3脚1个2.5V基准,运放控制Q11产生2.5V集显供电,
这个北桥需要很多个供电,具体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