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联网

楼主(2011-09-11):
神舟台式机雷击坏现在修好,但是不能联网,网卡芯片RLT8100C已换新,就是不能联网,但是识别正常,比如拔出网线会有提示一个叉叉,显示网线没接好,设备管理器也没有感叹号显示,是不是要换那个网卡芯片边边那个93C46集成块,还是要重装系统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在进行硬件处理,可以加张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加过独立网卡也是一个样的
,网卡灯也不见亮

网友:
南桥挂了吧。我今天修了台ibm t60雷击,能开机显示,就是不能上网。有线和内置无线
都坏。

网友:
  换个最新驱动试试,也许可以的,或者用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用USB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不幸得很,原先换的那个独立网卡是坏的,现在又换了 一块独立网卡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加个独立网卡    还换什么集成网卡芯片啊

网友:
我是追求完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