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1-09-11):
刚才去个客户家,说是系统维护,可是打开电脑,听到硬盘有异响,(硬盘是ST500G的)类似移动硬盘供电不足时的声音,遂把硬盘反转一下,作系统一切正常。
       后来看硬盘的位置不太放好,就好心在帮调整下,可是噩梦开始了,找不到硬盘,用手一摸,硬盘电机根本就没工作,换电源线,换数据线,清理接口,都无效,好在这个盘在保质期内,我就不明白了,就来回的拿几次,就这么OVER了,怎么可能呢?
       有 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他明天拿去返厂了,不过我就是想明白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高人赐教!

网友:
您查一下,是不是硬盘电路板与电机之间的电源触点错位了?

网友:
这个不像三星的硬盘触点容易错位,这个ST的应该不会

网友:
也想知道真相!

网友:
等待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