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B23被雷劈后,闪黄灯,无法开机?

楼主(2011-09-11):
只要把电池装上就闪黄灯,如果把电池拆掉,接电源适配器也闪黄灯,无法开机,是经过雷一声响就变成这样的,被雷劈的还有救吗,电源适配器没有被劈坏,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如果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故障,请直接给出是哪个元件损坏的,可能性损坏的也行,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损坏 网卡, ec ,南桥。这几个损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点评):
嗯,如果是损坏网卡的话,会有损坏南桥的可能吗?因为我估计也是网卡,因为猫也报废了

网友:
供电短路,闪黄灯,这是东芝的特点

网友:
雷打的机器 坏的地方太多的  不好讲得啊

网友:
网卡坏得多啊!得拆开看看啊,对地量一下阻值!!!光猜是不行的!

网友:
要自己动手量下,这样的故障靠经验是不行的

网友:
谁能有这个现成的经验给你呀.自己动手拆出来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