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9-11):
亮时没有问题,不亮时待机正常,触发瞬间跳0.5A,然后迅速掉到待机0.08A.

网友:
有短路或者有部分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但是有亮的时候,也是短路吗?

网友:
所有电压你都量了吗 南北桥 EC cpu的 所需要工作条件

网友:
触发瞬间,如果不能亮的话,除了3V电感有电以外其它电感都没电/

网友:
应该是哪个地方虚焊了吧,引起缺电压!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待解决 ,我的是人家修过的,少料了,供电没出来造成掉电的

网友:
0.5掉的话 应该是系统能够3 5V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