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HP MINI11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09-11):
今天生意很惨 ,只修了这一台机。既然修了就详细点修写着吧。接到一台MINI110故障描述是不开机,通电待机0.01,初步判断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拨掉电池一样,于是拆机拆开后取出主板如下图。。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目测一遍。板上无明显烧伤或明显损坏的元件,于是找图纸开始查起来
由于待机0.01所以先排除短路直接接电实测+3VA和+5VA已经正常产生开关针上也有3.3v电压。划动开关电压有高-低-高跳变。初步断定 EC工作异常 。于是着手查EC工作条件首先EC的供电如下图:

EC的电源。由+3VAL经L505   L506转换产生+3VAL由待机电源芯片TPS51125的8脚VREG3产生,实测电压正常
接下来。检测EC正常工作的第二个条件时钟

EC的时钟由2脚和128脚间所接的晶振X502提供频率为32.768KHZ用示波器实测频率正常。
接下来测试EC的复位信号,但一般EC的供电时钟正常EC的复位是很少出故障的,,懒着找了直接量SPI  BIOS的1脚CS#有波型说明EC已经正常工作了。并且正在读取BIOS内部资料。所以 反向证明了ECRST#是正常的了。那么EC的基本工作条件正常了并且也已经正确的读取BIOS里面的资料了下一步我们要查上电相关信号了首先量开关信号有无正确送到EC,示波器捅到EC的125脚上划动开关。有高-低-高跳变。说明开关信号已经正常送到了EC那是什么抑制了EC的电动作了呢?EC检测到哪些信号异常会停止上电呢?于是马上测相关条件测量说明适配器存在的信号ADP_PRES(EC的35脚)正常的高电平。测量EC的休眠信号LID_SW#_3(EC的70脚)也正常为高电平这些信号都正常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测一下最关键的信号吧如下图

没错。就是RSMRST#他的抬高证明南桥的SUS模块复位正常应该正确抬高SLP_S5#  SLP_S3#实测97脚的RSMRST#在按开关以后有正常的抬高。。呵呵怪了?难道是RSMRST#没有正确的送到南桥嘛 ?查图发现RSMRST#到南桥间经过R570连接经过测试R570是好的。没理由啊?在测EC 28脚发往南桥的 PWR_SWIN2#_3也有正常的高低跳变。这说明EC已经正常的完成上电动作了。目标马上锁定南桥了。习惯性的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南桥的32.768的晶振。。却发现根本没有波型。只有一个0.2V左右的直流电平。这肯定是不对的了于是马上测量RTCVCC电压结果一测发现CMOS电池电压已经为0.2V了。马上查VCCRTC电源,由图上看当没有CMOS电池没有接入时,由+V3.3A_RTC接管RTCVCC供电。实测+V3.3A_RTC电压正常。那这么来讲就是说电池没有电也不会影响上电了于是马上测RTCRST#如图

实测R508的1脚端为3。3V正常2脚端竟然为1.01V这是决对的异常的有图有真像

RTCVCC正常那么南桥不抬高RTCRST#看来南桥损坏了。。。这是没跑了。。于是上BGA机拆南桥,这是拆下后并且处理好的焊盘

下面的事。就简单了。。找一颗全新的GBM做 上去。如下图

做好BGA后的效果图

做好后。在测量RTCRST#发现竟然为0.75V           我晕。。第一反应就是南桥被我误杀了马上量RTCRST#的对地数值发现正常的600多,那么能影响到RTCRST#电压的器件就只有这个延时电容C511了,用烙我铁挑 开C511的一个脚如下图

在测量RTCRST#已经正常为3.3V了。找一颗电容补上。在按开关。机器电流正常跳变。。。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
PS:大家在维修中一定要注意多测量。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元件 。。不要像我。。。因为一个小 小的电容误杀了一颗南桥。。。
OK后的效果图

网友:
不错呀,看得懂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怎么去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  哈哈 你会成功的奥

网友:
版主..能过不能过.要什么时候才有结果呢?

网友:
基本看明白了,希望楼主解释下RSMRST的正常工作时的高低电平。待机时就是高电平吗?还是按开关后为高电平?

网友:
很强大,图片图纸很给力。

网友:
很不错,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啊

网友:
肯定是按开关以后才变高的啊。这个从图上能看出来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  你肯定会成功的,一起努力

网友:
不错不错,祝你成功

网友:
误杀不是错那是成长必经的过程

网友(2015-01-27):
看你的帖子 顺着你的思路 当你说到 r508 一端有电 3.1 一端1v多的时候 以我的个性肯定是要拆掉电容  因为我不爱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