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79gx主板bios

楼主(2011-09-11):
捷波x-blue 79gx主板通病BIOS损坏,一般不过内存或是跑死码!或者不显示等故障!

网友:
北桥旁边好像有一个颗奇梦达的显存芯片?

网友A:
找不到图纸头就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图纸头就大

老兄图纸没那么容易找的好不!笔记本的图纸还好找点呢!台式机没那么容易的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图纸没那么容易找的好不!笔记本的图纸还好找点呢!台式机没那么容易的拉

互相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