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不开机

楼主(2011-09-11):
按电源小灯闪下,电源灯一直亮着,风扇不转,诊断卡说没关键信号,但桥有1.5V电压,手摸也有温度,南北桥也有温度,什么情况

网友:
你把U拿下,看是不是还短路呢?U的阻值很小的哟!

网友:
电流跳多少,K431应该是GF6100的北桥。这个桥要注意了。

网友:
短路保护了吧,电流变化怎么样

网友:
嗯短路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插呵呵

网友:
看电流多少 电压有没有出来完 复位有没有

网友:
电流很小啊,短路搞定了,单U电压还是没出来

网友:
这桥是刚换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3.3V有,12V和5V没,晕 这机oz826ln的,哪位提供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