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的板子需要放电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1-09-11):
第一次可以正常,重启的话必须放电,否则当b2 b4

网友:
先刷下BIOS看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这种鼓鼓掌不好修的啦,好几次换的南桥好的

复位电路的故障?

网友A:
修好了吗?这种有的是rtc复位哪里的电容坏掉的,测不出来,只有代换法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这种有的是rtc复位哪里的电容坏掉的,测不出来,只有代换法才行的

没有啊!我现在搞的都没有思路喽!换桥吧,给的价太低也不想那么费事!

网友:
要是AMD CPU的先换个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