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1313DX 加戴尔1420维修

楼主(2011-09-11):
上午接到一台DV4 1313DX  钢琴烤漆的本本,故障现象是内屏经常加电无显示,由于是同事帮忙接的本,只知道客户在别家修过,至于是没修好还是修好了以后又坏了就不得而知了。
二话不说拆机,先看下主板的外观,拆开后看到除了北桥和南桥被上家加焊过外,其他的都没碰过,还不错,看来能修复的可能性很大,裸板开始测试,确实开10次有5次能点亮,其余都点不亮,仔细观察点不亮的时候没背光,也不显示,看来不是单纯的没背光或者是有背光没LVDS,根据经验,一般开机无显示,无背光和LCDVDD 有很大的关系,于是用万用表分别在能点亮和点不亮的时候去测量LCDVDD电压,发现点亮的时候有3。3V 点不亮的时候没3.3V。

LCD_DDC_DAT和LCD_DDC_CLK应该是显卡发给屏芯片的数据脚和时钟脚,个人分析当屏接到主板以后显卡会通过这两个信号来读取屏上的片码后发出UMA_ENVDD,UMA_ENVDD通过R267分压后供到Q45B的G极,Q45B的D-S导通,D极被拉低,Q45A和Q43的G极被拉低,+3VS经过Q43和两个电容滤波后转变成LCDVDD,这时LCDVDD就是高电平3.3V
无显示时候LCDVDD和UMA_ENVDD都为低电平,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显卡上,就是没检测到屏,这个机器本身屏线爱坏,所以屏线嫌疑较大,所以直接更换了屏线,在开关几十次后判断机器正常,到此修复。
下午接到一台海员的DELL 1420,由于客户比较着急,所以修的比较仓促,只能算修好了一半,故障现象,据客户自己说是,插错了插板烧掉了,先拆机,拆开后发现D壳有进液的痕迹,不过还算好没弄到主板上,把主板拆出来后发现PQ34已经烧焦了。

说实话当时着急我也没看是电池充电电路,还是隔离保护,只看到是个P沟道管,就随便从料板上拆个P沟道管给装上了,装上后接上适配器,悲剧电流到了5.4几。看来后极有短路,量了量D极这边短,于是就开始拆与它相连的电容,运气不错把PC113拆掉后打对地值发现不短了,找了个25V 16UF的给代上了,上电待机电流0.005 然后接外显触发后正常跑码也有显示,客户着急一直在催没办法装机吧,装起来后发现除了电池不能充电,一切正常,郁闷。
由于客户着急出海,据说要4个月后才能回来,哎只能等4个月后在送来慢慢分析是哪的问题

网友:
每天把修过的机器做一个总结,既方便了自己的查阅,又给别人提供了思路,还赚到了下载分哈哈一举三得

网友:
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共勉。

网友:
不错,脑子蛮够用的

网友:
不错的解释!!本人非常赞同。

网友:
DV4的屏线确实爱坏,后面那台只烧了一个电容真是幸运

网友:
HP DV4的应该是+3VS给屏码片供电,显卡检测到屏存在后发出控制信号开启LCDVDD。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详细,楼主很厉害哦

网友:
前面也看到过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的,也是说显卡没有检测到屏,没有发信号过来。我想问一下,那俩个信号有电压了是不是就是说显卡已经检测到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