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m0.4a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11):
机器哪来的时候,3v短路,后差的是网卡芯片换了后,发现开机在0.4a掉电,电压全部正常,听说北桥会引起这种故障,换后故障依旧,今天有点忙,只说维修结果,改天有空的时候吧思路写上来,最后测得rtc-rst短路,换南桥解决

补充内容 (2011-9-13 16:13):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0229-1-1.html,写出来了看看这里

网友:
换南桥是对了,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南桥啊,我测了好多地方啊,就是掉电,pg信号全是好的,没有复位,我只好一个个的插,终于看见那个信号对地了呵呵

网友:
如果CPU电压出来了.是我我也干南桥了.

网友:
一般网卡短路了,南桥也会坏的。。。

网友:
是的,供电短路还好查.复位信号短路只有一个个排除.

网友A:
是不是网卡挂了后,把南桥也给搞挂了。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估计是雷打的,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卡挂了后,把南桥也给搞挂了。楼主真是细心啊。

现在我吧维修的经过写出来,南桥没有挂,我重新只求就没有短路了

网友:
3V 5V 短路还是好修把
我遇到过19短路的 没修好 短在蓝桥里面去了 我都郁闷的很估计是板成短路了

网友:
对地,还有信号出来吗,郁闷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过程。胡乱杀桥的,恐怕问题会扩大。

网友:
从新植株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被雷打的,通常会把网卡与南桥都干掉的,有时还需查网卡那边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