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300K打印头撞墙

楼主(2011-09-11):
今天接到一个300K的机器,打印头撞墙,搞了卫生,换了皮带电机和弹簧,传感器也换了,还是撞墙,有没搞收指点哈

网友:
不明白,介绍详细点。

网友:
打印头打了一下后,它就跑到右边一直在那里打印,,印字胶辊不停的转动,不关机胶辊一直转,高手些指点哈

网友:
已经处理,换了一个机架

网友:
机架问题吗?之前也遇到一台送专业打印机的维,看到拆开后在某个地方加点油就解决了。

网友:
机架变形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清洁,上油,看来你这台是例外了

网友:
给杆上加点缝纫机油试一下啊

网友:
这应该是传动齿齿和不良,或断齿引起的。

网友:
传动皮带齿轮检查是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加点油就好

网友:
我单位有一台1600K3型的打印机,也是撞车.油什么都搞过了,没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拿到宁波修打印机地方说是主板坏了,我估计不是主板坏,查不出原因...

网友:
如果胶辊一直转,打印头只在一个位置打印,加油润滑,换打印头定位器都不行的话,那就是主板上的子车电机驱动芯片坏了

同意

网友(2011-10-16):
清零也可能解决哦

网友:
给杆上加点缝纫机油试一下

网友:
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
毛个机架变形了,查查机架上的3个传感器,把笔架取下来清洁,连字车滑竿一起清洁好了上油,还要看看笔架轴套磨损严重不,严重了一起换掉,你有好多机架来换哦,对不对就换机架,怕胀手就明说嘛

网友:
如果胶辊一直转,那只可能是传感器方面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如果胶辊一直转就说明 是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