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M奇怪问题请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1-09-11):
板号:LA-3781P
故障现象无待机
无3/5V
无供电
直接查到电源头子都没有电压(下面这个白色4针电源接头——你知道的)

但是把电源头子拨下来直接测量则电压正常
很郁闷纠结中。。。
这电究竟到那去了???
又无一点短路现象

网友:
你是用可调电源还是 适配器

网友:
头子问题吧

网友:
你 有量过电源头是通的吗
如果是好的,飞两条线到正负极就知道了
仁宝的主板就算有大短路也不会把19V拉低的

网友:
对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还是着重查一下电源头,19V拉低(无短路)应该就没道理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头有问题

网友:
应该正负线有一根有问题,在HP上遇到过这个问题 头子哪里不好了..接到主板上电压低,时有时无..

网友:
装的时候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直接飞线上去看看,如还没有换个座子再试试

网友:
电源头子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  直接飞两根线看看 行不

网友:
飞线试过了一样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19V哦

网友:
电源接口19V肯定是又得,不然你头子有问题

网友:
飞个线,很快的事情啊

网友:
你们都说得很简单,但确实太奇怪了

网友:
先看看头子有问题没有再看看主板是不是有大短路

网友:
慢慢的看插头周围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要么头子问题,要么主板有短路,但是不至于拉到0

网友:
电源线内部是不是断了,接触不好。来回折 一下看看

网友:
测测待机5V到开关针的线路~!

网友:
问下,用的是可调电源么?

网友:
查到了,确实是接头坏了,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