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自制稳压电源用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1-09-12):
最主要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6v的问题,到底要不要接啊?要的话还要去买lm7906,郁闷死、

网友(点评):
那个—6V的电压 ,一定要接,不接电路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点评):
运放部分主要作用于恒流,可以去掉这功能,直接用LM317驱动功率管放大电流。

网友:
当然要接了,买个7906吧,没多少钱的

网友:
LZ厉害啊     都能自制了

网友:
一个一个的都牛了哦,

网友A:
看似不错。不知热量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不错。不知热量多大?

貌似看用金封的mj4502,应该不小

网友:
这个前级要加变压器抽头选择继电器的,最少两个,看一下成品电源就知道了,自己做玩玩可以,不如买成品或者套件用着放心。

网友B:
问一下这个恒流和稳压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恒流和稳压是怎么切换的、、

这个我说不好,经验使用方法是输出开路调好电压,比如4.2V;然后输出短路,调好电流,比如100ma;然后输出两条线间就可以给锂电池充电了,电压始终不会超过4.2v,电流始终不会超过100ma---绝对安全!如果没有恒流,那么输出4.2v电压的电源给锂电池(比如无保护电路的18650)充电,初始电流接近稳压电源最大输出电流,非常危险,对电池有损害。

网友C:
商品化的电源已经很不错了,我不太建议这种DI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品化的电源已经很不错了,我不太建议这种DIY。

商品化电源的缺点就是虽然说工作可靠,但是5a的电源买一个起码要200多,而且可能比自己diy的电源还差,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diy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
自制一个费用少不了多少,还浪费大量时间!喜欢diy吧,动动手也不错,会收获些别的乐趣。

网友D:
我的电源是按这个电路做的,1.25V-14V可调时继电器不动作,14v-30v时继电器才工作,实际使用还不错的,上个图给有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源是按这个电路做的,1.25V-14V可调时继电器不动作,14v-30v时继电器才工作,实际使用还不错的,上个 ...

谢谢了,我把自动调压的那部分电路一直到我那个个过去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动手啊

网友:
我的电源是使用网上的电路,有套件卖。
  以下是我做的电路图和DIY的电源实物。板是用万用板制作。

网友E:
电源买成品质量有保证。不过很难得有合适的电流电压的。我用来充电需要使用24V5A左右。买现成的在长期5A电流下使用可能会很烫。自己做的轻易可以达到6A。而且坏了有电路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买成品质量有保证。不过很难得有合适的电流电压的。我用来充电需要使用24V5A左右。买现成的在长期5A电流 ...

真正的牛人,变压器都是自己绕的,希望有一天能达到这种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买成品质量有保证。不过很难得有合适的电流电压的。我用来充电需要使用24V5A左右。买现成的在长期5A电流 ...

DIY的不错,就是接线乱,万一修理的时候自己也会忘了走线,保存好电路图吧。

网友:
谢斑竹加分。
维修倒是不成问题。现在碰到的问题主要是走线不好,电压有点漂移。如果买网上卖的成品电路板加个铁壳屏蔽效果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