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重做南桥后,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1-09-12):
接到一台旭日150的机子,故障,USB接口不能用,测试了一下USB接口的数据传输线的对地阻值,既然不一样,看来南桥有问题了,给客户报了价后,接受,然后拆机修
直接把南桥去了,找了3个同样的桥。
第一个做上去,电流跑到0.8A,不过,
第二个做上去,电流跑到0.4A,不过
第三个做上去,电流跑到0.8A吧过,接上小喇叭,开机有报警声,内存换个新的,没用,加焊槽没用,测试AD线和电流正常,去掉内存,开机电流跑到0.6A。并且有啸声,看论坛上的相关帖子,应该是功放芯片有问题,但是重启,声音消失,

一台好好的机子,做过南桥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旭日150的大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今天遇到这个有点惨。明天把客户自己的南桥换上去试试。

网友:
你换的桥是全新还是测试的,拆机的有的不行,另外桥周围的配件有没有少,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