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芯片组主板型号识别方法

楼主(2011-09-12):
大家好,请教高手们个问题啊!请问怎么识别Intel芯片组的型号?比如845、865、915、945……等等,有什么方法来识别板的类型?不同型号的板有什么区别啊,比如南北桥芯片型号不同,不同型号的板外观不同,如有无硬盘SATA接口,有无集显等等!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给个建议啊!本人经常搞不明白板的型号啊!先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一般都用鲁大师  货已知型号用百度

网友:
看南北桥..........

网友A:
845和865的共同点是都是478的CPU,一代内存,AGP显卡,区别是865开始有sata接口,845是DB的南桥,865是EB的南桥,915的特点775的座子,一代内存,pci-e的显卡当然也具备了SATA接口,南桥是fb的:945的主板是二代内存pcie显卡插槽,南桥gb,
   集显可以在板上看到VGA接口,而且其板型号上带有G字样,比如845GV等等
   另外865pe也有775的,但还是用的AGP显卡

补充内容 (2011-9-12 23:50):
看样子好多人没搞清楚楼主的意思,要是主板点不亮,又没带cpu过来,我们要直接通过外观来看基本可以上什么样的U,然后检修,

网友(点评):
高手,小弟受教了

网友:
我也经常搞不清今天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CPU-Z查一下,内存,主板。CPU等型号

网友:
以北桥的型号来定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由北桥芯片决定的

网友:
是由北桥芯片决定的用鲁大师来判定在百度就OK了。

网友:
好像看南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B:
看北桥,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北桥,写有。

人家要的是通过外观看主板应该属于什么北桥芯片组

网友:
还有就是一般主板上都标有印刷字,注明主板型号的~~~~

网友:
英特尔的芯片组型号是以北桥命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和865的共同点是都是478的CPU,一代内存,AGP显卡,区别是865开始有sata接口,845是DB的南桥,865是EB的 ...

谢谢大哥,我就是想要在拿到一块板的情况下能通过外观识别出型号,并不是用软件去测啊!大哥讲的正是我想要的啊,太感谢大哥了啊,小弟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