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不触发。。紧急求助中。。。

楼主(2011-09-12):
客户拿来说使用中冒烟点不亮了,拆机肉眼扫描了一下,看见待机+3VSUS上管烧糊。。待机芯片PS51202鼓包。。速换之··没有4800用9945A代换的,PS51202用全新的。。。全板扫描无短路。。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全板无+3V,+5V.。。不触发。。。开机键有3.3V跳变。。NBSWON#有跳变,DNBSWON#无电压,。。测南桥无待机电压。。。故障点又回到待机芯片PS51202上面。。24P有19V,22P有5V。9P和10P有3.3V,6P19V(好像不正常)4P无电压。4P受SUSB#_PWR控制,现在不知道是EC没工作起来还是待机没出来。。。帮忙分析下。。。下面是PS51020和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点评):
只有慢慢查下去了

网友:
可能是EC 没有工作起来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为晶振工作异常,换了就出了3,5V 。

网友:
51020原可为内存供电芯片,转为3v5V芯片后工作方式有变
从下图看6P是19V应没问题

此芯片工作甚为复杂

希望有所悟

网友:
更换了EC,待机0.08了。。。还是不触发。。。但PS51020发烫,。。。。

网友:
帮帮忙啊,别沉了

网友:
有图 有真相。你只有 地毯试搜索下,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不行换个PS51020 再不行只能刷BIOS了

网友:
下载图纸修声卡 可乐惹的祸 跟胶泥似的。。。

网友:
换的IO有问题,击穿了,51020内部线性稳压模块输出的3.3V供电给IO ,IO击穿会使51020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