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触摸式高压条???

楼主(2011-09-12):
大家谁见过
笔记本
触摸式高压条?
不是高压条上带有触摸按键,而是在高压条的电源接口处(+12V输入那个地方)用手轻轻的接触一下高压条就工作了,再碰一下高压条就停了,很怪异!!!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
补充内容 (2011-9-15 08:00):
这个高压条不是非要按上才工作,甚至有时不用接触到高压条也可以!
笔记本
华翔科技
可能是灯管接口和高压板接触不好,拆下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pinpaixie
接触不良,虚焊的查查

网友:
这情况还真是没有见过呢

网友:
虚焊吧,你加焊试下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呵呵 12V那摸摸还行 可别去另一边摸哈
同意楼主:
5.0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网友:
没看过这种的小心点吧
高压那不是能用手去摸得

网友:
是不是接地的线断了

网友:
什么本本?把高压条放个图上来

网友:
没见过哦,什么原理啊

网友:
同意虚焊的说法,不过楼主这么说肯定是幽默的说法,哈哈。。。
同意楼主:
5.0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供电滤波有问题,先排除虚焊的可能吧!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建议楼主更换试试,认真看看高压条上面有没有原件虚焊,变质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这个高压条是原机的高压条,但是高压包上的磁环被人搞断了,我换了一个通用的上去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就没弄明白是为什么,应该不存在虚焊问题了,因为都加焊过了

网友:
我前些天修的,被我摸了一下就没了12V,害得我得拆主板啊、

网友:
稀罕物 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还没听说过!但我知道人体有静电!

网友:
屏幕开关?

网友:
没见过,估计是虚焊!

网友:
楼主是用的机械手摸的吗
iamzzl
12V高压条能有多少电!!还机械手,不开玩笑行不!!!!就算是高压输出也才2000V电流也超级低,修CRT的时候也经常用手摸,最多就感觉被针扎了一下而已!能不能不开玩笑!!!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仔细看看啊

网友:
你手上的静电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