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1显示器屏幕旋转

楼主(2011-09-12):
一台lg771显示器的屏幕显示左高右低相差大约有5毫米左右(即左上角边调到显示器的边框处时右上角离边框还有一 5毫米左右的黑边,此时左下角也有5毫米左右的黑边,右下角此时和左上角一样到边框了),调节OSD里的水平旋转数字可以从0到100变化屏幕无反应,OSD其他选项调节均屏幕有反应,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次现象,请赐教。另:打开机壳偏转线圈无松动现象。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元器件坏掉啦。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驱动板有毛病了

网友:
此为CRT显示器,画面旋转了,调OSD一般可以,不行,打开机壳,微调显像管上三个片片,要小心,不然要很久才能让画面正

网友(点评):
严重怀疑,有误导之嫌!

网友:
先调,如果不行,以前是不是mcu资料刷错了, 刷个mcu

网友:
谢谢找到毛病了是旋转线圈的插(线和插头压接处)接触不好,重新退出插针焊好后解决问题。再次谢谢回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