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00开机电流0.3A不显

楼主(2011-09-12):
触发后所有电压都可以产生,CPU供电1。08V,但是基本没有温度,或者微笑、温,AMD的CPU应该开机就烫手了,为什么???

网友:
CPU没有工作,CPU电压出来了,就查有没有复位,或者换个U试试,AMD的U容易坏……

网友:
同解  先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内存都没过 CPU没工作当然不热了

网友:
呵呵!好好查查吧!请教师傅啊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上次弄个CQ40  AMD芯片组  以是CPU复位都出来了  还是不跑马   后来干北桥好了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做过北桥了,故障依旧,不过偶尔有亮机的可能。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或直接换一个

网友:
电流才0.3,CPU都没有工作,何谈温度, 电压全了,可继续查 PG 信号, 然后 时钟 ,复位之类的.
    肯定有信号没出来. ,耐心查步步为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