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烧行管

楼主(2011-09-12):
长城显示多次烧行管 换了又少烧 电源 行推动都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行管温度本身就比较高,要换原型号的管。
比如:J6812、C5929。
当然前提是,行激励正常,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行推动信号正常不?

网友:
哎 原装的我们这里找不到 示波器又没有 悲剧了 老机子 真是麻烦 把板子翻了几下 把电源开关管又搞烧了

网友:
是不是行推动虚了啊?你查一查先。

网友:
长城显示器高压包容易坏, 行激励不足,二次电源电压不正常,行偏转虚焊......等容易烧行管

网友:
有降压法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起码要知道是开机立马烧行管还是过一段时间烧行管,行管有没有过热等等现象!然后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