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9-12):
笔记本开机跑完WINDOWS那个画面就变成下面图片上得绿屏,

网友(点评):
虚拟内存中的数据无法读入内存

网友:
  如果不是南北桥过温-可能是内存问题--换

网友:
替换法试试   代码看着头疼  又不懂

网友:
蓝屏了,看看最近装的什么软件有冲突了。

网友:
换内存,硬盘,把BIOS设置好

网友:
一个一个硬件排除了

网友:
一般上是内存的问题较大

网友A: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一下

网友B:
1。如果这是偶然,一般重启电脑,症状便可消失!
2。杀毒不彻底,(使用杀毒软件,全盘扫描和自定义扫描)!
如果杀到木马或病毒后,应立即重启, 重启电脑后,来到“隔离|恢复”,彻底删除,木马和病毒!
3。软件冲突,不兼容:多余的同类软件安装,(360管家,软件卸载,找到卸载,再:强力清扫)!比如:播放器重复或有相似的,杀毒,浏览器,游戏,输入法,下载工具,有同类多余的,卸载多余的,只留一款!
4。电脑系统有顽固的病毒和木马或蠕虫干扰,或者丢失了系统文件(360系统急
救箱或金山急救箱,金山网盾等等,其中任意一款,全盘查杀,再:系统修复)
5。软件需要更新,(360管家,软件升级,下载,覆盖安装,winrar可以不升)
6。系统有新的漏洞等待安装,(修补高危和重要的,其它设置为:忽略)
7。显卡或内存cpu,或风扇的接触不良和松动或有灰尘覆盖,(拔下橡皮擦擦)注意是:台式机!
8。内存cpu过热,散热性不好!(开机时间不要太长,关机散热)
9。电脑存在恶评插件!   (扫描出来,立即清理)
10。电脑磁盘碎片过多,(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11。如果还是不行,说明系统文件丢失了!或者系统内存有很严重的错误了!
12。重启开机,出完电脑品牌后,按F8,进安全模式里,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回车,回车,按下去,试试!
13。玩游戏蓝屏,一般就是系统不支持这款游戏!(更换游戏版本)
14。下载的游戏,播放器,输入法,下载工具,浏览器,驱动,等等的程序不稳定!(卸载重装或升级至最新版本)!
15。如果还是不行,需要“一键还原”系统或“重装系统”了 百度的看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补充内容 (2011-9-30 10:42):
百度的看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明显百度出来的!!!
那里抄来的啊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BIOS设置下,工作模式改下,看能不能进,

网友:
重装系统就会搞定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重新装过系统啊??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看,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搞成这样的

网友:
提示内存问题  自己排查吧

网友:
故障分析 :0x0000007A错误表示虚拟内存中的某些内核数据无法被读入内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内存发生故障,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存在坏簇,计算机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等原因引起的。
解决办法:如果遇到0x0000007A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执行安全防护类软件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检查,看看计算机是否遭到了病毒、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流氓软件等恶意程序的攻击。

网友:
最近遇一台怪的机器,开机时一切正常,只要关机就蓝屏。还没来得急弄呢。

网友:
台式机考虑内存,硬盘坏道。系统坏。线问题。笔记本考虑。硬盘模式。。系统坏。

网友:
简单来说,蓝屏就是不兼容,具体是软件不兼容还是硬件不兼容就要看情况了,一般来说都是软件不兼容,所以就看你做过什么了,想不起来就重装个系统。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用U盘启动进WINDOWS PE系统 有时候能找到硬盘,,有时候找不到,,系统重装了,,刚重装好是能进系统的,,然后重启后就出现图片上得蓝屏

网友:
先软后硬。先试试看能不能进PE,能进的话重装系统试试能不能解决。
否则只能从硬件方面解决了,电容,内存,桥等都有可能产生蓝屏。

网友:
楼主能写详细点吗?你这样只是个蓝屏代码不好判断问题,只能给你说先软后硬吧

网友:
和大多数朋友一样我建议先换内存,然后做其它排查。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替换法排除问题所在吧,,看看进安全模式正常吗,不行就内存硬盘替换一下,,注意CPU散热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硬盘有坏道要屏蔽,也或者北桥虚焊温度过高,再就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 先从软件看起,在看硬件。
如果系统里面没有啥特殊的软件,就重装系统。重装系统在不行在看BIOS设置,在看硬件怎么样,内存呀,硬盘呀

网友:
有时候是软件引起来的,楼主可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清零BIOS  试下

网友:
蓝屏代码: 007a

说明: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太小
  你从新分区    在做个系统看下??

网友:
从软到硬挨个排除。BIOS里面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如果这是偶然,一般重启电脑,症状便可消失!
2。杀毒不彻底,(使用杀毒软件,全盘扫描和自定义扫描) ...

系统都进不去,你让人进系统干这干那,复制粘贴是不对的

网友:
用U盘启动进WINDOWS PE系统 有时候能找到硬盘,,有时候找不到,,系统重装了,,刚重装好是能进系统的,,然后重启后就出现图片上得蓝屏~~,硬盘我重新格了,然后重新分区了~~~还是这样~~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不行的话   在换根内存试试
再不行   显卡      主板     硬盘    一个个都换了试试

网友:
  我们这自己的机子 经常这样,每次换个内存条就好了,过段时间又那样,再把之前那根擦上去又可以用段时间,一直没时间查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进BIOS有时候在启动里面找不到硬盘~~~

网友:
重做系统没有问题了

网友:
系统重做好几次了,刚做好系统能进去得,重启之后就出现蓝屏了,现在进BIOS又找不到硬盘了

网友:
估计内存问题。。。

网友:
硬盘和bois的事吧,上面大致这个意思

网友:
内存出错 或是系统问题 软件不兼容

网友:
BIOS和内存检查下...................

网友:
还没解决吗?检查下内存的工作电压和时钟频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一下
显卡驱动不都 你硬装试哈

网友:
显卡驱动合不起 你硬装系统 在去下原装系统

网友:
如果硬盘、内存没问题,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重装系统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 换内存

网友:
路过的,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硬盘故障吧 换个硬盘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