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F50有线不联网!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2):
设备管理器查到的无线正常,有线的坏了,开机后,无线网卡部位很烫,但是网卡附近却没事!急!

网友:
代换无线试了吗?

网友(点评):
理解错误。。。。。你看网卡的供电、。附近是否有短路啊。有钱和无线不是一个线路。发烫也和有线的网卡也没关系的

网友A:
本地连接是否有呢

网友:
改个USB的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连接是否有呢

本地连接有个叉

网友:
本地连接打叉,你就查网卡接口到网桥有没有断线,主要是1,2,3,6

网友:
可能是网桥前几个75欧电阻坏了吧

网友:
呃。。。网桥正常。。。。电阻正常。。。难道是南桥挂了?

网友:
就是不能上网,插上网线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