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音量拉大后 扬声器就 啸叫 尖叫 ?为毛??

楼主(2011-09-12):
  不敢往上啦 也就到1|4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点评):
是笔记本吗?是海尔的本吗?

网友(点评):
有些 笔记本 有的敏感 这个主要是声卡问题 没办法的 不影响使用没关系

网友(点评):
1、取消麦克风加强;2、取消立体声混响。其它的原因就搞不定了。

网友(点评):
我的X61也是这毛病,懒得修

网友:
旁边有没有挨着 音箱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磁场效应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等高手求解

网友:
楼主的是笔记本的吧?有些笔记本设计问题的,那个麦的位置刚好和喇叭“那个了”,所以,买到就认命吧。
PS:看看取消麦克风加强有好点没有。

网友:
这应该是自激,但是声音的来源我一直没找到,有时候声卡驱动没装好也这样,那个啸叫把人弄得崩溃,耳朵受不了。高手给个解释吧。

网友:
驱动要是正常的话 还是把麦克风关掉吧 经常遇到的  就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如果你在歌厅里拿着话筒 对着扬声器 就会明白

网友:
会不会是麦克风不行啊?

网友:
重装一下驱动试一下

网友:
那是应为喇叭离麦克风太近了,自激引起的。。。用独立麦克风就好了。

网友:
取消麦克风加强有好点没有。

网友:
解决声音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件事啊!

网友:
磁场干扰或是话筒收集了声音或是声音模式的问题,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麦克风啊...机子自带的麦克风

网友:
很常见的,自激现象,外接耳机或小音箱吧,麦克和喇叭离远点儿

网友:
把回音关了试试,以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下官网的音频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或是没有调试好!

网友:
很常见的,自激现象

网友:
呵呵。建议用外接麦克

网友:
机里的麦克距离太近

网友:
T60就有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不敢开到最大

网友:
IBM T4系列经常这样,我一般都是直接把麦克风给关了,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正待高手解答。

网友:
麦克风的放大系数过大!要衰减!衰减过大会导致回受过小,t4设计问题!可以飞线麦克风喇叭远点!

网友:
这个问题和麦有关系的,我也遇到过,最好解决办法系统重装,这只是叫修复,不是修好,我遇到好几台这样机器,如果系统装好后,你再插上麦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最后我就把机器自速麦屏蔽就好了。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
麦克风跟喇叭发生的反应....自激啸叫,关掉麦克风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麦的问题啊!

网友:
我 也有同样的疑问 这是为什么那

网友A:
我觉得还是麦克风不行 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是楼上各位说的麦克与喇叭过近的话,在调大音量时用手捂住麦克孔看喇叭还“叫”不?

网友:
受干扰了`旁边有没有 产生磁场的设备

网友:
声卡驱动没装,把芯片组驱动从装下,在来重装声卡

网友B:
自激了,麦克风离音箱远点,不要面对

网友:
取消麦克疯增强。播放里的麦克疯(不是录音里的)选静音。

网友:
磁场效应

网友:
用耳机就没事了。一般是希望将说话的声音通过麦传达。这是因为麦的灵敏度比较高,音箱中的声音也被麦侦测到,并送音效处理芯片,产生线性失真,所以输出的是啸叫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OK厅,麦要远离音箱了。

网友:
我就来看看的

网友:
笔记本的内置音箱和和笔记本的液晶屏上的麦克风成回响,笔记本内置麦克风现在的不少在显示器上的摄像头哪里,内置的喇叭如果在键盘去的前面就容易出现这样问题,你可以把屏打开点,如果内置喇叭在开机面板,液晶屏下面的基本上不出这个问题,另外你的外接麦克和音响也可以位置问题引起声音回响共鸣

网友:
有些笔记本存在这样的问题,不仅笔记本还有手机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是硬件设计问题,有些是软件方面的,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先重装个驱动试一试。

网友:
反正用不上 关了得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回音关了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华硕,在BIOS里面有个选项好像是麦的,声音量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是喇叭和麦离的太近了

网友:
取消麦克风加强

网友:
先静音掉麦克风再说

网友:
把麦克风加强给关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2台电脑挨得太近聊QQ

网友(2011-10-19):
回音干扰, 话筒拿远些

网友:
机子自带的mic    多调试一下  我自己的那个几乎没有开过

网友:
主板太差了质量

网友:
重装一下驱动咯!

网友:
把麦克风增强 关掉

网友:
还是音频 这里调节的问题   从装系统

网友:
扬声器也修?

网友:
哥们   换个驱动试试捏   要不就做个小系统哈

网友:
这个就是我们在维修基础中学到的负反馈问题

网友:
磁场效应,或者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此现象是一直存在还是后来才出现呢?有没有换一个版本的驱动试试?

网友B:
你是不是动音频管理器了?我觉得应该是你调那里的东西了。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面把那些音量选项一个个勾掉试一下。

网友:
离麦克太近了。

网友:
取消麦克风加强,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遇到过。 换了驱动解决

网友:
磁场反应,可以调的

网友:
把麦克和音响离得远点,再就是你麦克质量差!

网友:
麦和音响离得近拾音太灵敏。就会啸叫的,能正常聊天就行音量不必给太高

网友:
呵呵,啸叫是麦克风和音箱互感的结果吧!

网友:
关了混音试试

网友:
关掉麦克风吧,见过不少本子都有这现象。

网友:
自激现象,想办法切断自激的循环回路。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干扰和驱动有问题。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
自激了,音箱不要指着麦克风

网友:
干扰啊。换个外接的吧。

网友:
麦克风远离喇叭一点应该会改善的。

网友:
你换一个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