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怎么看出是什么沟道的

楼主(2011-09-12):
如题,这个场管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U1   和U2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点评):
这是个N沟道的

网友:
高电平导通,主板上最常用的N管

网友:
从图上分析,SUSP为高电平时,为+3VS和+5VS电压放电,所以,正常工作时,SUSP应当为低电平,虽然放电电路MOS管和电阻没用上料!
当知道SUSP正常工作时,为低电平,那么Q53和Q3就截止,截止时,U1和U2的G极应当为高电平工作,那么+VSB这个电压最少10V以上,才能使U1完全导通,+5VALW转换成+5VS!

综合,得出结论,U1和U2均为N沟道MOS管,而+VSB应当为12V!

网友:
哇,LZ啊这个你非要看出来干吗?AO4468就是N沟吗

网友:
AO4468, 型号都有了,在谷歌一搜手册都有了,最直接了

网友:
http://www.icpdf.com进这个网站查查。

网友:
这个图我也看不懂

网友:
百度最直接,看图分析出来最好,楼上几位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