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9-12):
空载时 电源绿线 4.98V 紫线5.11 短接绿线可以启动。插上主板后紫线绿线电压都只有3.5V,通电主板不能工作。然后电压慢慢升上去要等很久才能到5V。通电主板才能正常工作 紫线的电容已经更换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查稳压电路。

网友:
绿线没被拉低

网友:
怀疑高压电容性能异常。检查一下看。

网友:
绿线也被拉低!芯片是KA3511 不是常见的494+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