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更换771显卡后

楼主(2011-09-1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联想昭阳E42 原故障:花屏,显卡(G86-730-A2,独立显卡板 )加焊后OK了,客户用几天后返修,更换全新771显卡芯片后能进系统,但屏上有背光无显示,确定BGA做的没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1-9-20 15:18):
今天问了联想工厂的朋友,771确定是不能换,2个地方不支持,一个是BIOS,厂家没有更新的BIOS,一个是现存,一般771显卡都要8个显存,但现在真正的731都没货,只能等有731了更换,现在深圳连730新的也没有货。

网友:
这显卡没问题吧?

网友:
呵呵如果说你的想、BGA 做的没问题那就是显卡本身,了啊

网友:
BIOS不支持771 ,只能装730 731

版主说对,不支持771,谢谢版主
正解。

网友:
换个原来的芯片试试吧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新的也有坏的,上次我发了一个全新AC82CM45也是不行,后来再发一个才行。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台dv2000的板子 有背光 ,外接正常 显卡换了好几个,显存保护的也很好,屏的上半身也换掉了,结果还是一样 NND  烦死了 最后客户拿走了 不修了

网友(点评):
怎么不查屏的工作条件NE ?

网友:
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无边大师都说了 BIOSS不支持 还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是不是芯片问题  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也碰到了一个dell d830的。也是一样接外显有。但是就接屏不行!白屏。

网友:
771 改有铅试下

网友:
在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A:
屏的上半身也换掉了
这是个什么意思,小白不要见怪!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换原型号的试一下吧,我遇到过三星Q45的G86-603换631怎么都不行换回603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机器603换631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上半身也换掉了
这是个什么意思,小白不要见怪!

就是屏线高压屏一整块

网友:
771的显卡一般不换,价格到600才换,不然只修

网友:
如果你做的没问题,芯片也没问题,那就是其它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不支持771显卡,

你解包官方BIOS文件,看看是否支持即可知道

网友:
大卡 还是建议原值代换

网友:
我觉得也是,你可以把原来的卡换回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背光没显示,这点小菜还搞不定吗,改通用高压呀,你再换显卡有什么用啊,笨啊

网友:
可能是771显卡挑板子 如果加焊没问题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
不行就换个740

网友:
怎么一下子换那么高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