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擎A780G-LE/128M主板CPU供电低

楼主(2011-09-12):
如题,用假负载U无供电,真U供电低,只有1.12V,内存条供电1.83V、NB供电1.32V、SB供电1.27V。换了U也一样只有1.12V。求思路了。

网友:
CPU供电模块应该没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应该是没问题啊。该芯片(L6740)有一路给NB供电,这路正常,就是到CPU的电压低。

网友:
问题找到,是时钟芯片ICS9380969Y坏了。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这个芯片,PDF也没找到。

网友: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来时钟芯片坏的,希望楼主做出回答。

网友:
呵呵 测量14.318M晶振判断出来的。晶振2个脚电压都只有0.07V,且无波形输出。再测对地电阻发现只有0.5欧(应该是表的误差),后用放大镜观察芯片,发现背上有个细小的洞。

网友:
嗯,在主板跑50或C1之前,是VBOOT阶段,这个时候VCORE是1.1V,过C1后VCORE就上去了,论坛里有人总结过,看来还真有这么回事。。

网友:
不算低,差不多,换个试试

hjq -3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