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9-12):
CPU是AM2。主板型号是UG7M-P 主板被雷P了,现开不了机,开机针脚PWR有5V电压,直接进IO芯片F71862FG 的80脚
无输出电压,会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还想了解下F71862FG这个芯片的供电是哪个脚位?最好有这个F71862FG的资料

网友:
先拆网卡芯片  一步一步来

网友:
看看EC工作电压···

网友(2012-03-30):
先查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2012-10-10):
我也想知道这IO的定义     这IO参与触发吗???
     我这有块主板  自动触发    CPU   桥没电压

网友(2012-12-12):
网卡拆下  要不桥坏了

网友:
你到 这个网址上早早看  AIIDATASHEET.有没有 这个芯片的图纸

网友(2013-08-05):
f71862fg第三脚要有高电平0.8V-1.2V左右

网友(2013-12-06):
我的也不开机

网友:
待机 摸网卡是否很烫 是则拆下 看能否开机 不能开 则ICH亦损坏的多

网友:
网卡不烫,也拆了,IO也换了,还是不开机。开机针上有3.3V

网友:
去论坛找找这块板的图纸呗

网友(2014-09-29):
二线 主板 有图纸吗  都是代工的  就贴个牌  出来 都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