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戴尔N4030装系统到滚动条断电

楼主(2011-09-12):
今天遇到一个戴尔N4030 I3笔记本装系统到滚动条就断电,硬盘模式也改了,也格式化了,WIN7  XP换了N个也不行,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谢谢了。小弟解决不了,郁闷中。

网友:
主有板有问题吧···

网友:
希望楼主解决了之后能分享下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下。不要用ghost 不要用ghost打驱动。自己手动打。这样兼容性会更好。

网友:
实在不行就是换个cpu试试

网友:
蓝桥 我好像遇到过的

网友:
4楼说得很正确,你装纯净版的试试,还有你能进PE吗??

网友:
进PE可以  就是安装系统不行,安装版 G版都不行,进PE可以

网友(点评):
我搞过几次戴尔台机主板这种问题,进pe怎么搞都没问题可是构完系统解压不了有时还掉电,加焊北桥好了,希望可以给你当参考

网友:
解决了  ,笔记本还在保,交给售后了

网友:
客户来了。告诉我了,他奶奶,华宇的一个什么都不会修的给弄好了,客户告诉我的他又重新分了一下区,我也分了,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滚动条之前掉电南桥空焊,滚动条之后掉电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