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种高压包的参数

楼主(2011-09-12):
值得收藏  当你的高压包找不到了要换 可以到这儿看看

网友:
这些只是引脚通法,没有多大意义,且引脚通法不一定通用,显示器高压器圈数要求严格, AFC反馈线圈相差一圈也不能用

网友:
有下面这些引脚功能,电感量很实用, 根据这些参数改用别的型号高压包

网友(点评):
既然这样,你就把引脚功能发上来呀!

网友:
这是本人以前修显示器测试出来的数据,不过型号很少,各引脚功能、AFC, G1等脚电压,和电感量

AT MC.rar

用 另存为下载,否则可能打不开。

网友:
基本用不到  用表测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