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网桥TST1284A-LF能不能代换网桥TST1284-V-LF

楼主(2011-09-12):
如题,由于工作过程中不小心将TST1284-V-LF这个网桥搞丢啦,而在料板上找不到,能找到TST1284A-LF.但焊上不插网线根本没有反应,而用原来的TST1284-V-LF时是网络受限。故问下看是不是两者不能代换?或者有没有哪位朋友有TST1284-V-LF的图纸

网友:
针脚一样的话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A:
测一下他们的引脚定义,如果一样就没问题,不过样子一样的引脚定义一般也一样,除了特殊的一些

网友:
网桥 用铜丝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他们的引脚定义,如果一样就没问题,不过样子一样的引脚定义一般也一样,除了特殊的一些

我查了TST1284A-LF的图纸,他只用到两组信号线,而我修的板是SW7的图纸上画出的是四组信号线均用到啊